[内存维修]
向高手 请教我的内存 代换了颗粒 在865GV上正常 没有坏块 在VIA芯片组上 只认256M

楼主(2011-03-15):
向高手请教个问题
512M双面内存代换了颗粒  在865GV上正常认512M  扫描没有坏块  在VIA芯片组上 只认256M 没有坏块
难道是频率 不对
  望高手回答下 谢谢

网友:
错,不是SPD的问题,你没有把老化的颗粒找出来,导致VIA和SIS,NVIDIA的主板不认全容量。
建议这老哥 换测试平台重新扫描。

网友:
LS 果然是 高手  刚才一直扫描 没有管 现在看又有坏块了 呵呵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在RST里面将测试容量该到512后在测试你就知道哪个颗粒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改就扫描就变全红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那里改到5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