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搞不懂的X31

楼主(2011-03-15):
今天接到一台X31现象是不上电,没有VCC3M 没有VCCM5 有VCC3 SW   -PWRSWITCH 上有3.3V    MAX1631 第7,28脚上有1.5左右  第23脚和10脚没有电压 22脚上有16V 21脚上有5V第9脚的REF没有电压 我知道是MAX1631不工作,我就是不理解这个板子是怎么才会有 VCC3M VCC5M 有没有高手说明下IBM 的上电时序,

网友:
随便 上传点资料把  也许你一有用

90 Bytes,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你先看一下,9脚REF和3M5M电感在通电的瞬间有没有输出.
如果有,然后电压掉下来,那大半是因为保护了.
如果没有,那是1631坏(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量下3V 和5V 的低端MOS管的G级是不是5V 保护了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23 脚没有电压那应该查TB。。。  但7脚和28脚电压1。5V是有问题的。。。 PMH4那边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一下3M5M的电容。

网友:
路过  学学

信诚 -2 灌水

网友:
用 示波器   测下  3M 5M 电容    有没有杂波

网友:
4_124:}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上滤波电容坏的多吗,只修过短路的

网友:
查下1631的工作条件,主板有无明显短路什么的

网友:
你把3V的上下MOS管都换掉.待机是不是0.02没 3V 5V  5V好像是个双MOS管.

网友:
是3V 5V电容问题,

网友:
查下3M,5M阻值是不是很低,如果是查下后级,如果阻值正常换下3M,5M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