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T60P掉电

楼主(2011-03-15):
  前2天入手一台Thinkpad T60P ,机器不定时掉电,有时候是一触发就掉电,有时候是点亮后不定时掉电。查板上所有的芯片都感觉温度都很正常,感觉是不是3V,5V的电容有问题,换后问题照旧;再补焊CPU供电芯片换CPU供电电容,现象还是一样。然后再补焊其他的供电芯片,一样掉电。一时间没有了头绪。仔细观察待机电流,觉得有点奇怪有时候是0.06A,有时候是0.02A,查MAX1901E,3V,5V都正常,只是VDD15电压在波动,有时候是14V,有时候是15.8V,感觉奇怪,查所有的VDD15所到的地方电压都正常,那是什么原因引起VDD15波动呢?查到给网卡供电的Q86,Q98,发现VCC3AUX2_DRV有时候有14V,有时候没有。而VCC3AUX2_DRV是TB62506产生的,那这个电压应该是VDD15转换过来的,而查TB62506的25脚,电压有14.6V应该是对的呀,那是为什么有时候有VCC3AUX2_DRV,有时候没有呢?查25脚到D32 VDD15的阻值有600多欧,这不正常啊,应该没有阻值啊!找条飞线直接连起来,再试机器,拷机3小时都没有掉,机器修复。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不错,查得很细,,,,。

网友:
查25脚到D32 VDD15的阻值有600多欧,这不正常啊,应该没有阻值啊!找条飞线直接连起来,
以上是笔者原文,怎么没有阻值,又飞线连起?

网友:
楼主真细心,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我说的是 (这不正常啊,应该没有阻值啊!)应该没有阻值才对,所以飞线。

网友:
楼主查的认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掉电的时候能点亮,但是不定时掉电,具体的是:待机是0.06的时候,一触发就掉电;待机电流时0.02的时候能点亮,但是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个别情况,不是所有的机器都需要2次才能点亮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那应该就是VDD15引起的问题。。。 他有问题肯定是会掉电的。。 因为有好多电压是他驱动起来的。。 但是能找到是他的问题确实比较心细。。。

网友:
修板子就是要像你一样细心呀

网友:
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发现电流的不同,我们有该如何入手 。

网友:
一般掉电的机器蛮头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掉电的机器难修,但是只要多观察,多熟悉电路图还是有比较大的修复希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修东西有时候的确很难,但是也有突破点,关键看你怎么去分析,像我这块板子,电流就是它的突破点,如果不是电流有变发,我们也可以量到Q86和Q98的电压时有时无,从而分析到VCCAUX2-DRV,进而分析到VDD15,所以关键要对上电时序,电路图熟悉

网友:
回复 网友E:

LZ,你可以补充一份T60P的电路图吗,我这里没有,想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GI-7 这个是T60P的图纸,T6op是点位图

MAGI-7 41W0926 SVT Schematic.zip

网友:
不拿着图纸对照着看真的很费劲的

网友:
LZ`你真细心啊``

网友:
细心真的是很重要。修笔记本要耐心,细心。

网友:
LZ分析的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