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的问题,IDE数据线有不有正反?

楼主(2011-03-15):
情况是这样:   由于机箱的光驱位与硬盘位距离较远,我是用的数据线数的黑色那头接在主板上的,另外两头分别接的光驱和硬盘,硬盘设为主盘,光驱为从,但是启动到WINDOWSXP滚动条处死机。。。我郁闷了。。。所以想是不是那个数据线有正反之分,必须是蓝色的接主板,黑色的接硬盘和光驱。

网友:
不是那个原因,你进VGA模式式式

网友:
    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换IDE线就好了。

网友:
帮你问题分析:
第1:并口数据线两头较近的为插硬盘和光驱,距离较远的插主板上。
如果正确问题照旧:
检测硬盘:有问题,问题找出!
没问题:用WINDOWS一步一步手动安装的,安装系统,(就是光盘不是GHOST,安装后显示剩余40分钟的那种)
如果还不解决!再看主板上有无电容爆浆!如果没有就检测内存!
再没查出问题。。。就没遇到了。。
(数据线一般不坏的!最后看数据线!)我修电脑到现在也就遇到2.3次!

网友:
没有反正 最好用二根线

网友:
IDE线有正反曾经遇到过两次把线反接不认盘的情况

网友:
不是插反的问题。

是数据线头正反。。

其实是有的。

但影响不大。

你这个可以试一下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不是的,对调接口是没问题的,你试换数据线看看

网友:
首先第一点,数据线更换为全新的了;第二点,由于机箱结构导致光驱位跟硬盘位离得较远,所以数据线两头较近的我是接的主板和光驱,远的接的硬盘。第三点;系统不会有问题,单插硬盘不接光驱系统能正常启动。第四点,主板上只有一个IDE接口没法扩展。所以想请问看IDE数据线有不有正反之分。

网友:
数据线坏了,换一根,就行!

网友:
有的主板确实存在这种问题。最好用两根线,分别接硬盘和光驱,如果没有多余的接口就找个特殊的数据线(硬盘和光驱间距离远的那种,某些品牌机上会有)。

网友:
数据线是有正反的,       板  |====|==|  硬盘
不知道能不能明白...
但是接反了也是可以识别的...还是建议按正确的方法连接数据线.
部分机器接反会影响识别\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