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P43不显示

楼主(2011-03-15):
有好几片捷波XBLUEP43的主板都是不显示 还有两片是DDR23槽不开机
在对比中发现显卡槽第11脚阻值偏低为2欧姆 正常为18欧姆  且没有3.3V电压请教一下 那个电压从那里过来的  有显卡槽图纸最好
另外两片是DDR2.3槽不开机 可是他们是12槽走一条线  3.4槽走一条线  槽子我已经换了还是不行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吗?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我的不显示已经修好了  PCI-E显卡槽11脚通往网络IC的27脚  IC是RTL8111DL   取下阻值就正常了 换了就好了
不开机 可能要做北桥了

网友:
你说的问题有点看不明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诊断卡跑码是多少

网友:
第一个是当下2E就过去了  不显示  那两片是到D5后走D7就不走了  但1 4槽是可以跑过去的

网友:
谁有PCI-E的显卡图纸啊

网友:
我怎么加载不聊图片啊

网友:
得有图纸吧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我的不显示已经修好了  PCI-E显卡槽11脚通往网络IC的27脚  IC是RTL8111DL   取下阻值就正常了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