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 么将.WPH格式的BIOS用编程器刷到芯片

楼主(2011-03-16):
求助怎 么将.WPH格式的BIOS用编程器刷到芯片

网友:
直接刷。会报文件过大。但照刷可也。

网友:
跟.bin一样刷阿

网友:
楼上说的好像不行的吧。要把里面的bin文件提取出来而且大小要刚好。多一个字节都不行,你那样就算能刷进去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