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 7k1r CRT显示器 故障

楼主(2011-03-16):
按开关,指示灯亮绿灯正常,就是不显示。但重新开关数次后可能就显示。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通病呢。我是新手,请问高手们怎么检测啊。谢谢
通病

网友:
先检查二次电源是否有电容问题,然后检查保护电路。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
现在有时候黑屏但可以按菜单出来。查了下对比度和亮度是0,亮度不可调。对比度调100就显示了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调亮度的按键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