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惠普DV2000和DV6000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1-03-16):
对于这个显卡们的机器,维修的方法最简单的就是加焊显卡就可以了,可能用多长时间呢,我这里刚做维修一个多月,遇见的这种机器也都有一二十台,应为维修的价格就在300块左右,如果换显卡,特别是升级版,那就没什么钱赚了,我一般都是直接加焊后,除非不行才植株,风扇清理后改成长转,暂时还没有一台返修的,我只保一个月,不知道各位对我这种方法有什么看法,谈谈各位的维修方法和建议吧?

网友:
再贴一个铜板?

网友:
风扇清理后改成长转

这个在BIOS里改?

网友:
返修率高。

网友:
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们这里也是和你一样的维修方法,只是收费低了点120元左右

网友:
请问V3000的风扇电路怎么改 直接加3.3V电压过去可以吗  应该从哪个点拉过去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啊,你可以加USB的5V,在连接USB小板的那个插口那里,上面的第一第二都是5V 的,你就是短接都可以,还有就是VGA插口那里也有一个,那个离风扇很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拉线更快,有的温控脚短接

网友:
只要用户同意我全换改良版本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重植  也不费多少时间 还有信誉

网友(2011-04-26):
能说一下加焊的方法吗?

网友:
保一个月,客户过了一个月,你还能收到钱吗?呵,那证明你修的还是少,当你做到一定程序的时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