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怎进入?

楼主(2011-03-16):
请问BIOS怎进入?

网友:
一般台式机只要在开机时按DELETE键即可,笔记本就要看品牌和型号了。

网友:
开机的时候注意看屏幕,会有提示

网友(2011-04-29):
开机的时候按 Delete    或者   F1、    F2    一起按  绝对进的去 。

网友:
F2和Del,还有些机器按F1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一般是TAB  delete
笔记本IBM的f1    教你 最简单实用的办法 开机出现lougou 画面从F1往后快速的划除了特殊的HP之外 基本管用

网友:
开机的时候上面会有,看着按就可以了

网友:
兼容机器按DEL吧,品牌机器一半也就 f2 f10 f12 啊的这几种!!而且开机一般都会有提示的!!注意看就会发现!
呵呵

网友:
开机显示上面有提示

网友:
开机连续按Del健。

网友:
一般的台式机按“DELETE”键,笔记本按F1或者F2,老式的东芝笔记本,先按“ESC”然后按F1,新出的HP笔记本有的也按F10。

网友:
开机按del或delete都可以。不知你进去后能不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