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1-03-16):
开机按F2进入bios,第二项Configuration里第四行:graphic device,默认选项是switchable,因为这个选项只能在win7下使用,现在我们用的是XP系统,所以改成discrete,F10保存退出,OK
win7

网友:
有的是在VGA选项里,遇到个ASUS的本子,不知道他以前用的什么系统,(来的时候已经全盘格式过)装了XP后怎么装显卡驱动也没用,电话客服也只是建议去ATI的官站下驱动也是没用,后来BIOS里改了VGA下的选项才好的。

网友:
V360 是I3 I5的 ,你说那个选项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这个机器就是用WIN7的,用XP反而更慢我觉得

网友:
小小白是通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