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开机不触发,不通电。

楼主(2011-03-16):
七彩虹G41 Twin开机不触发,不通电。测POWN,待机电机有3.3V,按POWER键无任何反应,测电源是好的。。IO芯片是ITE8712F-S,用万用表碰触74时主板通电,能正常开机,可能是8712F-S坏,可手头没有这款型号,只有8712F-A,不知可不可以代换?
芯片

网友:
最好还是买同一型号的,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

网友:
把IO加焊下试试

网友:
终于找到一样型号的IO,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