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CPU电压过高1。2V

楼主(2011-03-16):
板子开始是没有待机,测到R010虚焊,加焊后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9A掉电,再按开关也可以触发,但一样掉电。测到CPU电压在触发后有1。2V,高了啊。哪位兄弟遇到过。换了ISL6260不行。会不会是CPU座 VID0~VID6某个脚空焊啊?

网友:
没有吧,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呀

网友:
CPU 供电也有1.2V左右的,上电到0.9掉电,建议看一下,是不是独立显卡,如果是显卡门的机器,显卡的机率就很大了,因为DELL 的机器不过显卡也会掉电的,这两天修了两台都是这个故障

网友:
赞成楼上兄弟说的。。。dell机不过显卡也易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