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修复

楼主(2011-03-16):
先加焊一下,有许多就是虚焊或者是连焊,后用软件修复。我最近修好了几个。

网友:
等于什么也没说

网友:
用什 么软件来修复啊。。。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啊。 。

网友:
用什么软件怎么没说啊!是不是用量产工具啊?

网友:
量产是最有用的把   量产失败了怎么搞??

网友(2013-05-15):
量产后还能恢复数据吗?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啊
我也经常修U盘,量产工具或者换芯片也试过

网友:
是不是用量产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