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块什么牌子的主板?

楼主(2011-03-16):
这是一杂牌笔记本,型号不明,独立显卡处主板变形,需要更换主板,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富士康的板子。请教他的型号,哪位的手中有货?

请告之准确的型号吧,,,

网友:
貌似和三星上面的主板差不多啊

网友:
没人知道吗,,,,,,急急急,二楼不要貌似好不好,让我找了半天三星,也没这板哪

网友:
DAOQL6MB8F0
广达的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根据你提示,找到了方正T400IU(IG)神舟HP680 660海尔T621 628 广达 SW8主板独立显卡

网友:
还是好人多啊!

网友:
捷威的主板

网友:
cpu 很特别啊 没见过

网友:
这个是广大的板,不过是公版,很多机器用,这款机器电容爱烧,一烧基本全版上管熄火,报废,5楼还少说了个 富士通 也用了这个板

网友:
主板变形怕什么,那里变形烤那里。
凹下去的主板顶起下面,上面加热下面不加热
凸起来的主板下面温区调到合适位置不能顶主板要给个空间给主板返回原型,下面加热上面不加热。温度80-120,加个2 3分钟就可以

网友:
都牛人,主板变形都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真有办法,受益匪浅啊!确实可行吗?

网友:
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 这块板子我在神州优雅HP680的。因为我修过进水的这板子

网友:
放焊台上,只底部加热,可以整过来的

网友:
各位大师都很厉害,学习了 我遇到的板子变形都是让客户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不可行您下次遇到试下不就知道拉。

网友:
都是些高手

网友:
CPU是用SFF转接板改的。

网友:
cpu确实是改的,这样的板子在杂牌中不少,不少二手的机器也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