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电源空载输出电压跳动

楼主(2011-03-16):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要空载呢,电源带负载正常吗?空载的时候电源没有负载,电压会升高,同时取样电路的电压同样升高了,过压保护电路动作,这时电源停止工作,然后电压下降,电源又重新工作,如此反复...
修电源一般不要空载修,小心烧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