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难题啦!大家来研究一下啊!

楼主(2011-03-16):
这破机器是华硕f83t的主板南桥amd218-0660017.ec是8502e机器进过水。3 5 v芯片烧了。换后有三伏无五伏控制信号(和1.8伏是一个,强加一个信号两个电压都能出来)由8502e控制按开关电源灯会亮但依无那个控制信号出来。换过ec 刷过bios 后来发现只要用风枪加热南桥25m晶振位置就可以加电正常所有电压都可产生。换南桥故障依旧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无效(晶振和电容出问题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晶振两脚无一点电压,无法可想的情况下还是换了试试,呵呵)现在有个疑点一个就是8502e的21脚是不是ac in这个信号。这个脚用电池和用电源都不电压,电池可以正常充放电。还有就南桥的25m时钟是在待机就有还是产生5伏后出来的。

网友:
就没人出来,给点能够继续下去的思路吗?高手们都忙哪!

网友:
EC复位电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