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SM-S2P有时进PE 有自动断电,进系统也是这样

楼主(2011-03-16):
进BIOS看SYSTEM温度93度,CPU测试41度,不正常,刷过BIOS,也还是这样,摸桥的测试不高,进系统把CPU测试满载10秒左右就断电,换CPU也 不行,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cpu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也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关注中

网友:
CPU供电芯片一下试试。。。还有就是看CPU供电旁边的小电阻。有虚焊没,,,加焊一下。。。。看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