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 不触发!

楼主(2011-03-16):
接 联想C466L一台 板号:LA- 3691P 集显 960的北桥 不触发!待机0.01A,待机电压3.3V 5V正常, 测得开关脚电压有3.3V,且有高低高的跳变, 按开关没任何反应,但发现按开关后,再测开关脚电压只有1.1V左右了,开关脚通个一个双二极管D12连到开机芯片KB926QF第32脚, 开机IC,主供电3VALW正常, 37脚 ECRST#,有3.3V,
67脚AVCC有3.3V电压,旁边晶体有1.5V电压,且有压差。加焊过南桥,故障依旧!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电压被拉低?

网友:
换个IC试试吧!不行就查查IC和南桥之间的信号

网友:
南桥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

网友:
对,换个开机芯片看看

网友:
触发后3.5V还正常不 。还有个人感觉,这个板子开机是3.3V有点不正常

网友:
我刚看了下我手上的这个板,开关键的电压是17.9V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提出各种看法,此机已修好,换了开机芯片搞定,换后,开关脚引脚电压为5V。以前的开机芯片工作条件是正常的,估计是内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