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22

楼主(2011-03-16):
一块Intel主板,开机跑E1-21-22,然后就停住了,不停的复位还是在这几个数字打转,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不行的话洗一洗CPU座。量一量CPU电路中各电压和波形,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压一压北桥。再不行,刷BIOS,换IO。

网友:
你按下北桥试试

网友:
主板为intel d102ggc2供电正常,如果不插内存就会跑E0并报警。插上后跑E1-21-22,到22后就不动了。按北、南桥都没用。今天下了一个Bios,明天刷来看看行不行。

网友:
一般那种反复跳的不是电容鼓了就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先刷BIO0S 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