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1

楼主(2011-03-16):
本人今天修了一块主板,开机就跑D1,后来是因为CPU座子虚焊引起的,请大家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参考一下,省得走弯路呀。

网友:
开机就跑D0或D1,要先考虎CPU电路

网友:
是什么样子的主板啊

网友:
肯定是台式的主板了啊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主板呀。。一般华硕的主板多一点。。还有技嘉的。。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是华硕的主板吗?

网友:
看机跑D1, 先插个小喇叭就知道是过了内存还是没过CPU,
再按不过的修。

网友:
我遇到过精英的,刷BIOS,不行就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