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IN7双系统多启动工具

楼主(2011-03-16):
希望对想装双系统的朋友有用。

网友:
楼主怎么不放个图!我们也看哈效果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一个工具(启动工具) 首先把SP装在C盘   在把WIN7装在D盘。在把此工具解压自动识别WIN7在什么盘,从起电脑就给出一个SP 和WIN7的启动项 自己选择。这样够清楚了吧。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先把xp或win7装在一个分区例如C盘,另外进入PE然后把C盘设置为非活动,然后把另一个分区设置成主分区并设置成活动分区,然后装另一个系统。然后进入该系统,下载并运行魔方或windows7优化大师里面有多系统启动项添加和删除,选择另一个系统所在分区软件会自动找到引导文件并添加至启动列表。然后重启ok!

网友(2011-05-20):
回复 网友B:

请问windows7优化大师里面有多系统启动项添加和删除,这一项在优化大师哪里啊能截个图看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不是先装XP系统后C盘(主分区)设置非活动,D盘(主分区)设置活动装WIN7吗。之后再运行这个程序就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把SP装C盘(活动) WIN7 装D盘 (不用设置其它)进SP系统  然后运行 该软件 自动识别WIN7系统 在从起介面就出现 SP . WIN7 供你选择  要SP 当然就选SP  要WIN7 就选WIN7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7用安装版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一般的傻瓜板的啊  你要进PE去装啊 直接镜像文件的

网友:
我前年就用这个软件了   效果还可以    要多收集几个启动项的软件  单这个软件还不保险

网友:
怎么我下不了 啊

网友:
都有些什么启动软件啊`?

网友:
现在用的就是双系统 ,感觉双系统不好

网友:
我下个试看。从没装过双系统。

网友(2011-07-02):
请问LZ双系统有什么好处 拜谢 我不懂  没接触过

网友:
为什么不用这个啊:  SPFDISK  磁盘管理分区工具( 多启动)

网友:
下一个侃侃 希望不失望

网友:
用大白菜的不是更方便

网友:
参考4 楼的做法,明儿个试试,

网友:
我也下下来 学习学习 看看 到底是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