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X-52主板诊断卡是00

楼主(2011-03-16):
技嘉945GCMX-52主板诊断卡是00   CPU没温度。是不是CPU供电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查。本人新手才学维修。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诊断卡00 不跑别的吗?
是的话…
CPU没工作,
先查北桥 总线等主要供电,
主板上任何一个供电不正常都有可能使主板不工作,
CPU供电是其次,但是很不好查。
LZ加油

网友:
直接跑00。CPU没温度  不知道是版本批次问题还是什么的。一下子三快这样的。。我查下你说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4-01-17):
直接换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