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a2t保护隔离电路求助!

楼主(2011-03-16):
SONY 本本.板号:MBX-165 故障:无公共点电压.
查电路发现PQ26的G极有19V,无法导通.接下来分析G极信号,新手看了半天图纸也想不出来原因.
把图纸附上,高手们抽空帮忙分析下,万分感谢!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EwNDE3fDBmY2Y2NDEyNmFkODRjZTFiODViZmUyNTEzODZhNzk4fDE3Nzg4OTM0NTU%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看不到你传的图

网友:
先查一下保护管后面有没有短路,,没短路,查一下ACIN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coms电池放电

网友:
g极有19v不对吧?

网友:
主板放电没有咧,  别一直修啦,搞定没有了,
SONY 的机器一班放电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