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块主板缺元件,麻烦有这板的朋友帮看看

楼主(2011-03-16):
华硕P5LD2-SE主板,COMS电池旁的一个8脚芯片没了,就是在显卡插槽和PCI插槽的中间的。
七彩虹780G Series 1.5主板,在ATX电源接口处的8脚芯片也没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麻烦有这板的朋友帮看看。
华硕
芯片
显卡

网友:
没时间去找啊

网友:
晨达维修
的帖子
不敢劳驾你这样的大忙人

网友:
应该都是 控制芯片 内存边上那个RT973吧 显卡边上的可能是RT9202 这是我平常修到的板子都是差补多 我你可以找个替换下试试

网友:
默默的帅着
的帖子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你看下那脚位 哪个脚接地 看看图纸 看看是不是

网友:
七彩虹的是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