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N73-AM不过内存问题

楼主(2011-03-16):
检测内存电压正常,刷过BIOS。上电插诊断卡从C1...23...DI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过内存吧 。多换几条内存试试吧。不行条件都量下。你只量供电了?再打下内存到北桥的AD线 所有到到NB都打下吧

网友:
这些都正常啊,测过了。

网友:
另外那个槽可以用不。多量量也许能发现什么,这个不太好说

网友:
压压CPU和北桥。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可能是北桥,要么就是内存不支持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哦

网友:
内存和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北桥的问题我感觉

网友:
条件都正常,应该是内存槽和NB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桥的问题

网友:
拨内存槽,看内存槽是否氧化,换CPU,换内存,测北桥的好坏。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又是桥虚焊

网友:
现在流行桥病

网友:
查下内存的SPD电压是不是2.5或者3.3  238pin
两个系统时钟总线是不是3.3V   119    120PIN
不行的话你把北桥散热片取下来,用风枪吹会(不要吹爆了)
看会不会跑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