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865M12主板CPU供电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16):
手上有片foxconn  865M12主板CPU供电拿来是有一组供电MOS烧了 换了后供电一切正常 就是很烫 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看看旁边的电容有没有漏液,有的话就换掉。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型号是一样的吗型号一样的话用示波器测一下G极的波形再和另一路比较一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换过了是一样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波形是有点不一样 可是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那要看看板才知道了,你那mos管是不是换到cpu旁边的。如果不是也不行

网友:
电源IC坏了,换了OK!

网友:
把主从的电源管理都换掉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原型号更换,如果不是温度很高的话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