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寨小本屏暗 LED的 求助LED屏LED的供电应该有几组

楼主(2011-03-16):
先谢谢了 主板进过水 屏线接口附近一个MOS管5V的供电这边有 另一边没有 我短接了 还好像有断线的地方 还是屏暗
主板
求助

网友:
那就看看屏接口那里电压有没有啊

网友:
三楼说的很好。我以前遇见过

网友:
三楼的说的好,我以前修的基本都是LED的+B电压没有,其他的小线控制到地的那种还没有遇到过,以后得留心。

网友:
小屏幕 LED 一般 5V 供 LED背光 居多,看你是 10.2 30片插 的 还是 40针 10.1 的 , 控制线有的是 逻辑电压控制,有的是 I2C 总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