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 51125开启电压

楼主(2011-03-16):
帮忙解释一下 51125 ,3/5v的开启信号脚电压时多少,
怎么来的   谢谢

网友:
楼主你截图没有完全截图下来,怎么看啊

网友:
说下你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最后把你自己的图纸给个链接在帮你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 4411S 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这个图纸,能看的的不是很多,就从你提供的那个张图片上看,你注意下Q54的两条控制型号是否都为高电位,如果没有,追查它们的来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我解释一下假如Q54的两个控制极正常的话,tps51125的3/5V开启信号在这个截图中是怎样变为高电平的吗?  谢谢

网友:
它的电压是有控制芯片自己产生,如果没有控制信号就把电压给拉低就没了。这个仅是个人理解

网友:
正常应该是Q54 2pin 5pin高电平导通使Q53的控制级 2pin 5pin为低 保证51125的两个使能脚与地断开  就这样  实在不行你还可以把Q53拆了不装  如果这样都无输出的话就不是1pin和6pin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