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做系统问题

楼主(2011-03-16):
今天做系统进入BIOS键入format C:ENTER格式化提示不支持格式化。我直接把系统装入C盘,稍微停一会儿重起电脑再次format格式化C盘便可以顺利进行。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你说得不清楚,进BIOS里面可以格式化磁盘吗?

网友:
LZ是负分,急需下载分吧。

网友:
format格不了C盘,但是直接装系统然后再格式化就能格了。

网友:
东海我是缺分但是你仔细看过我的问题吗?还是没遇到过,你不是从新手走过来吗?

网友:
为什么要用format格呢,光盘或U盘引导起来进PE右键点C盘格式化不就行吗,另外你问题描述的不清楚,进bios是输入不了命令的,只有选择的份,另外你说的不让格应该是盘上有错误,如果你特想用format这个命令,不用就受不了的话,那么你可以打format c:/u     这个是强制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