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蓝屏

楼主(2011-03-16):
电脑关机后出现蓝屏STOP:0X0000000A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换内存试下,不行把盘格式了装个系统

网友:
换内存,不行再扫下硬盘...不行杀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纳闷.谢谢 学习到了

网友:
学习了,好像很复杂。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
用橡皮擦探试一下内存金手指和显卡金手指,若不行再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不是探试是擦试,哈哈!

网友:
蓝屏大多是内存条和系统问题造成的 尝试换内存条或者做系统试试  主板也有可能造成系统蓝屏 不过几率很小

网友:
主要检查下显卡,从装个系统,把显卡驱动用正版的驱动驱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中!!大侠们说的都差不多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我先装的是番茄花园,用深度技术重装后,蓝屏不在出现。

网友:
要是自己DIY的话就重装一下系统吧、、   要是能搞一下主板的话。  就换一个南桥吧。

网友(2011-11-01):
唉   我打电脑也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2-07-14):
学习,软硬兼施

网友:
重装系统,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