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a2000 掉电 搞定

楼主(2011-03-16):
网卡芯片虚焊,加焊后搞定!
华硕
芯片

网友:
大兵!可以哟!

网友:
值得鼓励,加油

网友:
没进系统掉电还是进系统掉电还是用无线上网的时候掉电?

网友:
说的详细一点,你这跟没说一样.

网友:
看不懂啊,说说具体情况嘛!有点无语

网友:
细说一下状况吧?省得以后遇到了走弯路

网友:
都不知道个什么现象,就搞定了!

网友:
故障现象,怎么掉电,怎么知道网卡虚汗,

网友:
希望把怎么查的、思路说明,最好有电路图。好让大家一起学习,也好让高手指出不足

网友:
你好牛叉 什么都现象都没有你就直奔网卡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啊

网友:
一开机几秒就掉电,以为cpu底座虚焊了,加焊后无效,没思绪了,就用万能表量芯片电压,量到网卡芯片短路了加焊ok!

网友:
短路都可以加焊好啊,那么厉害

网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掉电啊,能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更换芯片,还是一修哥焊短了

网友:
海螺饺子
的帖子
楼主,牛人啊

网友:
把故障说的具体一些嘛!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短路都可以加焊好
呵呵 楼主牛人啊

网友:
够NX短路还真的可以加旱好,不解???

网友:
量到网卡芯片短路了加焊ok!
短路能加焊好!??

网友:
网卡芯片短路了加焊ok???真不解!

网友:
说的具体点啊?????????????

网友:
楼主是很牛,要还真是不解 ,短路咖汗就能好了

网友:
lz  可以哦短路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告诉我一下 IO是什么型号呗 手头有一个 IO被换了 现在是IT8705F 后缀是BXS

网友:
楼主修机器真是神速!不过弱弱的问一句,短路也能加焊搞定?还是楼主把开路打成短路了。

网友:
估计不是网吧的问题哟,可能是加热网卡的同时,把其它地方也焊到了,所心好了,

网友:
是开路吧,短路都能加焊好,也太神奇了吧?

网友:
掉电跟网卡有关系么 楼主说详细点好不

网友:
楼主真是强悍啊!汗!受不了~这样灌水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具体讲讲怎么把短路加焊好的?这样也可以么?不解

网友:
等于没说吗!!!什么引起的短路????

网友:
楼主怎么判断是网卡芯片的呢

网友:
你说的故障不清楚,,,

网友:
这本子 内存接触不良 或者内存没上 或者CPU接触不良 CPU没上 就会掉电 和你焊接网卡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
短路能加焊好吗,没听说过。搞不懂

网友:
这么牛没查就知道是网卡问题,没走弯路

网友:
第一次听说短路可以加焊好,除非是先前别人弄过的没焊好

网友:
楼主,是网卡芯片原先被焊过短路了,还是你量出来短路的,量出来短路的,是焊不好的。

网友(2011-05-07):
楼主,要多发点思路考虑 不要发那么简单的故障和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