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显卡,插上一按开关,风扇转一点,就停了。。

楼主(2011-03-16):
是不是显卡哪个地方短路了?

换另一显卡,主机正常运行

关键是这显卡我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没有明显的烧的痕迹

怎么查?

双敏火旋风PCX3018 X300SE

网友:
显卡上面电容俩端有没有短路

网友:
12V对地短路了,查一下显卡的12供电场管,找到换之。

网友:
先看看供电的电感对地会不会短路,这很明显是短路的现象

网友:
12v电路啦、多数是贴片电容短路。

网友:
查供电啊,一般都是12V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的短路!

网友:
测试12V电压管,短路

网友:
短路的,查看12的管

网友:
检查12V供电场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供电啊。电源控制ic。MOS管... ...

网友:
查供电;测量场馆的好坏。

网友:
短路的显卡拆掉上下管和电源IC后还短的话就要考虑GPU 周边电路和PCB击穿了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  上面的模式管 看有没有击穿或有没有损坏的  要是有 就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了没啊~?

网友:
明显是短路了吧。检查供电部分

网友:
12V 查吧   查不到 那你就是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