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显示器出现轻微的水波样的闪,这是什么原 ...
联想LXH-GJ17L3显示器出现轻微的水波样的闪,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16):
如题!就是有点轻微的,不影响使用,要认真看就看的出来!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我遇到有滤波不良和在高温下有的件性能不稳定。尽可能改善通风问题,比如把屏蔽罩拿掉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不同,每台液晶显示器均有一个它自己的最佳分辨率,如果用非最佳分辨率,那肯定会模糊。但有的使用者不管这些,不管是宽屏普屏,全用1024X768或1280X1024分辨率,那肯定大多数显示器均是模糊闪烁,出现水波纹。

网友:
一般是电源有干扰,,,

网友:
排除屏线问题后,要考虑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