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玩3D不能玩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16):
我的Windows7在玩QQ2D台球不能启动界面出现如画面那样,在管理器里面设置和安装DirectX都不行是怎么回事?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老兄你很利害哦

网友:
提示窗口得知,可能没安装显卡驱动

羡慕啊,我的还是XP

网友:
看看是不是要下载一个DX9,WIN7不自带DX9

ps:失误,没有仔细看,确实是显卡驱动没有装,标准VGA图形适配器。不过有的软件,确实要DX9,因为WIN7自带的是DX11,不向下兼容,所以要在装DX9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