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变态问题,

楼主(2011-03-16):
HP541接上网线马上掉电,不接正常用,网卡换过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网卡,网桥,仔细看下这个附近有无问题

网友:
恩,看看是不是网口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网卡附属电路的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居然还有这事的事情第一听说,,好怪!!!

网友:
测一下网卡周边的电容电阻之类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网卡电源测一下

网友:
网桥,附属电阻,电容都测过,就是电压没测过,南桥有人修过是二手修机,南桥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啊?

网友:
南桥坏了也会这样,我修到过。一般都会认为是网卡或网桥。你先查查网卡外围,不行就是试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