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供电

楼主(2011-03-16):
朋友拿来一块主板,测CPU供电电路中,MOS下管GDS各点对地阻值都为0欧,将CPU供电电路中所有元件一个一个往下拆,副ICADP3148K有一个坏了,更换了后,12V黄色线对地阻值只有282欧(每次测量都是从0欧跑到282欧),达不到它的最小值300欧(标准为600欧至无穷大),MOS下管D点和S点对地阻值都为0欧,GD为877欧,DG为450欧,接入4针12V的电源线后,主板可以启动,但CPU不工作,所有的CPU供电电路中的元件拆了一遍,依然无法解决,请教一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2-06-17):
与3148一起工作的还有什么IC呢,IC查过好坏了吗?是华硕吗?还是INTEL

网友:
我建议你把你的头像换一下,太闪了,都没心思看你题了。

网友:
哪你好好查一下,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2012-10-18):
都为O欧  短路。是MOS管坏了。要更换MOS管。CPU不供做你用示波器去测上上管的G级是否有波行。CPU有专用IC。查供电角是否有无供电,查BOOT角是否有供电,查EN角是否为高电平。条件满足就工作了

网友:
查IC    主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