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维修新手。。。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16):
我这有一台 得实DS-2100的打印机。在电脑上识别不到这个设备,而且打印机上的指示灯都在闪(红灯)。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谁有得实DS-2100打印机的驱动?发一个~~~~~谢谢

网友:
得实打印机,在电脑有自带,还有认不了机器,数据线是否有问题?还有端口.至于闪红灯,是否全闪还是.....

网友:
数据线是好的,3个指示灯都在闪

网友:
打印机主板坏了一开机打印头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