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查显卡不通电

楼主(2011-03-16):
一片板子,不差显卡工作正常。显卡插槽没有问题!显卡也没问题!差上显卡后不通电!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急求答案!

网友:
换显卡。一般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板上给显卡供电的管子,不行就北桥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你能确定显卡是好的吗 不然就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显卡没问题的话 就可能是显卡供电出现了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试不然就是显卡供电

网友:
显卡没有问题,显卡供电也没问题。显卡时钟也没问题。
   板子不插显卡还能启动

网友:
显卡插槽旁边电路可能有短路的,重点查一下小三极管

网友:
显卡槽旁边的供电管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