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3v 5v 问题

楼主(2011-03-16):
                                                                       3v   5v电压就1点多V。
  有时能开机,  开了很正常,关掉再插点问题又出
我帮u61  62,63脚加个电压,稳压电流器  显示0。100A   按开机键没反应

                                                                     《《《《新整理》》》》
测U61的61脚3.2V,测U61的61脚3.2V电压。59脚电压VREGIN为20V,测3脚AC检测为低电平,58脚温控检测为低电平。57脚BAT为5.6V 。DISCHARGE为低(正常),PWRSHUTDOWN(正常) 《《42脚VCC3m( 注意:1.15V),45脚vcc5m(1.65v)    62.63脚为0.19V》》重新测了一下,,那个高手指点一下啊  我要跨点了
2楼让我换的CPU供电芯片也换了(1700  u61  8765 都换过了

6楼的你看清楚啊  1700要得到一个3,5v开启信号才可以工作   这信号是U61  62.63脚给的,现在62.63脚的电压过低。所以造成 3v5v过低。
随便说一下论坛里有人说u61  3脚EXPTWR信号不装电池的时候是高电平。这是错误的。我实测一块好版也是低电平,大家别被人误导了。。。。

网友:
等待高手结果

北京的狗很笨 -5 .

网友:
换个cpu电压芯片看看

网友:
没结果啊 没结果     就没那个兄弟出来 提点建议什么的。。  给我点 思路吧  我钻到死胡同了。。。。。

网友:
搞张图纸上去  这样看的很费劲!

网友:
我觉得现在你 要吧3 5V先修出来,查查3V5V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6楼的你看清楚啊  1700要得到一个3,5v开启信号才可以工作   这信号是U61  62.63脚给的,现在62.63脚的电压过低。所以造成 3v5v过低。
随便说一下论坛里有人说u61  3脚EXPTWR信号不装电池的时候是高电平。这是错误的。我实测一块好版也是低电平,大家别被人误导了。。。。

网友:
哎,维修人员辛苦

网友:
希望早点解决,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