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机器,有时候不亮,诊断卡 卡在2A

楼主(2011-03-16):
配置是 七彩虹61主板 2G内存 AMD双核CPU 偶尔出现开机不亮 只要能点亮就可以正常使用,不亮的时候诊断卡跑码卡在2A 这时候强制关闭,再开就又好了,已经排除接触不好的问题,内存也换了个,还是不行。。。。。
cpu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吧,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BIOS接触不良或者CPU座接触不良。

网友:
新装的就保啊,难不成你还要整?

网友:
换主板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机箱底部螺丝柱导致短路

网友:
楼主可以把主板拿出不装在机箱里试下。有可能是装的时候变形或者是机箱有问题

网友:
对七彩虹的主板没有好感,换块试试,可能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用的垃圾电源呀,换一个好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