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被chkdsk删除后能恢复吗?现在顾客要我给他还原,否则就要我赔钱啊

楼主(2011-03-16):
金士屯2G内存卡,顾客录了视频在video文件夹下面,有天看不到了,拿到电脑上看video下面的文件名全部变成乱码,我在网上搜了下,说是可以用chkdsk/f修复,结果修复的时候提示什么个错误,接着说是否将video变成文件,我选择了N,修复完了后发现video和包括下面所有的文件都不见了,现在顾客非要我还给他还原,天啊,谁来救求我啊

网友:
CHKDSK是扫描并修复坏的错乱的文件簇,并将无法联系的文件簇删除掉,可以用恢复工具试下行不行,一般情况下是找不到了,除非有专业的工具!!祝你好运了,没问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动它以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方说什么式具呀,楼上老兄?winhex我试过了,里面可以看到video,但是文件夹是空的,FinalData Enterprise也试过,也可以看到video里面也是空的 死翘翘了

网友:
用WINHEX都看不到了,估计是没戏了,你就跟他说这U盘修不修都看不到里面的资料了,现在给他修好了,能用了,又要找数据,不可能了

网友:
这个命令不能乱用

网友:
好像就算你找到了那些原来的资料也是没用的,以前就是根本打不开了的!是他的U盘闪存质量问题!不稳定!找到了也没用!

网友:
本来是修盘就不要数据,要数据就不修盘,楼主你忘了?

网友:
楼主的教训,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有重要数据的东西,动前一定要跟客户说清楚,  不能马虎啊, 不然出事都是我们的错啊。

网友:
同意9楼的说法,现在只能两种常用的软件配合扫盘试试,希望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钱已赔,恶人已做,痛苦!!!!!!!!

网友:
总结下教训 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以后动数据前先跟客户讲清楚厉害关系

网友:
钱的教训。。干时和用户讲清楚。。爱修不修。。。。。。。。

网友:
这是一个教训...慢慢长经验...

网友(2017-10-27):
同情,数据恢复一不留神就得坏事必须小心楼主赔了多少钱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  让我们长了以后教训  以后修东西一定会跟客户讲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