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连接电脑无反应

楼主(2011-03-16):
今天客户拿了个MP3来修,说是连接电脑认不到。试了一下,果真。其他的功能都正常,量了接口的对地的阻值,正常,数据脚五百多欧,自己DIY了个充电的,也就是连接供电5v,一样mp3没反应,郁闷,望高手给点维修的思路

网友:
刷一个程序看看,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MP3程序,什么mp3 啊,

网友:
那就是mp3的事了。。。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网友:
短接FLASH的29,30脚。

然后再插电脑上看看认不认。如果认了,就重新刷一下固件。。

网友:
看看你的是那个方案的 下个固件程序 刷下

网友:
看一下晶振起振没有。。。测一下振晶两脚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