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BIOS我们用示波器打它那脚的波形???

楼主(2011-03-16):
8脚BIOS我们用示波器打它那脚的波形???能否讲的具体点呀,先谢了

网友:
你要看什么?

网友:
BIOS有什么好测呢

网友:
1,2.5,6

网友:
量数据线啊

网友:
谢了,看下在说

网友:
1脚就是片选,正常有波

网友:
1256脚都可以去量  应该都是有波形的

网友:
一般好像是量第一脚。。。

网友:
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讲用示波器修本子的

网友:
待机的时候12脚有波吧!开起来之后再有波的。开机的时候看一脚的波有跳变的。

网友:
楼主是讲8脚的BIOS,量1脚,8脚是电压,4脚是地,

网友(2011-04-25):
来个图解释一下

网友:
到底是几脚啊,波形是什么样的啊

网友:
片选我量过 待机时波形不断 不好判断

网友(点评):
参与触发的机器是这样子的咯

网友:
测片选:cs#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1  2  5  6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