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7黑屏问题

楼主(2011-03-16):
我是新手,手上工具有限,配置是CPU:T6400; 显卡nvidia 50n3ar 085c1;4G内存。供电:CPU  1.08V   内存 1.75V。北桥1.0V  显卡1.8V。电流测得只有1.5A左右。风扇正常,没灰尘。二年的机子。测的时候只是单一个板,接了一条2G内存。外接屏也黑。修本本我是个菜鸟,请大家帮我多分析一下。我也怀疑显卡,但不敢乱来。想看看清楚再下手这个机子是不是显卡虚焊呢?怎样判断?

网友:
压下显卡看看(不过这一招很多时候并不能给人明确的答案)  一般是它的问题,最好是上机器焊下.

网友:
也可以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显卡芯片试试,通常也会有效果

网友:
同意楼上,今天就有个T43我用风枪吹了会南桥试试,OK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直接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