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系统常见错误

楼主(2011-03-16):
Windows系统常见错误
CMOS battery failed
    CMOS电池失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明给主板CMOS供电的电池已经快没电了,需要朋友们及时更换主板电池。
CMOS check 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CMOS执行全部检查时发现错误,要载入系统预设值。一般来说出现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主板CMOS供电电池快要没电了,朋友们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看;第二种解释是如果更换电池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么就说明CMOS RAM可能有问题了,如果主板没过一年的话就可以到经销商处换一块主板,要是过了一年就让经销商送回生产厂家修一下吧!
Floppy Disk(s) fail 或 Floppy Disk(s) fail(80) 或Floppy Disk(s) fail(40)
    无法驱动软盘驱动器。系统提示找不到软驱,首先要看看软驱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有没有松动或者是接反,最好是是把软驱放到另外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这些都不行,那么只好再买一个了,好在目前市场中的软驱还不算贵。
Hard disk install failure
    硬盘安装失败。这是因为硬盘的电源线或数据线可能未接好或者硬盘跳线设置不当引起的。朋友们可以检查一下硬盘的各根连线是否插好,看看同一根数据线上的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只要将两个硬盘的跳线设置不一样即可(一个设为Master,另一个设为Slave)。
Hard disk(s) diagnosis fail
    执行硬盘诊断时发生错误。出现这个问题一般就是硬盘内部本身出现硬件故障了,你可以把硬盘放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一试,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只能去修一下了。如果硬盘还在包换期内的话,最好还是赶快去换一块!
Hardware Monitor found an error,enter POWER MANAGEMENT SETUP for details,Press F1 to continue,DEL to enter SETUP
    监视功能发现错误,进入POWER MANAGEMENT SETUP查看详细资料,或按F1键继续开机程序,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现在好一些的主板都具备有硬件的监视功能,用户可以设定主板与CPU的温度监视、电压调整器的电压输出准位监视和对各个风扇转速的监视,当上述监视功能在开机时发觉有异常情况,那么便会出现这段话,这时朋友们可以进入CMOS设置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在右面的**Fan Monitor**、**Thermal Monitor**和**Voltage Monitor**查看是哪部分监控发出了异常情况,然后再加以解决。
No boot device available(无可用的引导设备)
    计算机无法找到软盘或硬盘驱动器。如果软盘驱动器是你的引导设备,请确保驱动器中已插入一个可引导软盘。如果将硬盘驱动器用作引导设备,请确保已将其安装、正确插接并分区为引导设备。No boot sector on hard-disk drive(硬盘驱动器上无引导扇区)
    操作系统可能已损坏。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请参阅随操作系统附带的说明文件。
No timer tick interrupt(无计时器嘀嗒信号中断)
    主机板上的芯片可能出现故障。
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非系统磁盘或磁盘错误)
    A驱动器中的软盘或你的硬盘驱动器中未安装可引导操作系统的文件。如果你尝试从软盘引导,请更换另一张具有可引导操作系统的软盘。
Not a boot diskette(不是引导软盘)
    软盘上无操作系统。使用一张包含操作系统的软盘引导系统。
Optional ROM bad checksum(可选ROM校验和错误)
    可选ROM出现明显错误。
Sector not found(未找到扇区)
    操作系统无法找到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的某个扇区。你的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可能有坏扇区或损坏的FAT。运行相应的公用程序,检查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的文件结构。如果大量的扇区出现故障,请备份数据(如果有可能),然后重新格式化软盘或硬盘驱动器。
Seek error(寻道错误)
    操作系统无法找到软盘或硬盘驱动器上的特定磁道。如果错误与软盘驱动器有关,请尝试使用另一张软盘。
Shutdown failure(关闭系统失败)
    主机板上的芯片可能出现故障。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System Set"(系统设置)检测程序。
Time-of-day clock lost power(计时时钟电源中断)
    存储在NVRAM中的数据已损坏。将计算机连接至电源插座,为电池充电。如果充电后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恢复数据。要恢复数据,请按组合键进入系统设置程序,然后立即退出。如果此信息再次出现,请致电Dell寻求技术帮助。
Time-of-day clock stopped(计时时钟停止)
    维持NVRAM中数据的备用电池的电能可能已用尽。将计算机连接至电源插座,为电池充电。
Time-of-day not set-please run the System Setup program(未设置时间 - 请运行系统设置程序)
    存储在系统设置程序中的时间或日期与系统时钟不符。纠正"Date"(日期)与"Time"(时间)选项的设置。
Timer chip counter 2 failed(计时器芯片计数器2出现故障)
    主机板上的芯片可能出现故障。运行 Dell 诊断程序中的"System Set"(系统设置)检测程序。
Unexpected interrupt in protected mode(保护模式中出现意外中断)
    键盘控制器可能出现故障,或者安装的某个内存模块松动。运行Dell诊断程序中的"System Memory"(系统内存)检测程序和"Keyboard Controller"(键盘控制器)检测程序。
Warning:Battery is critically low(警告:电池电量过低)
    电池中的电量即将耗尽。更换电池,或者将计算机连接至电源插座。否则,请激活状态保持模式或关闭计算机。

网友:
好像说的不够明白哦

网友:
其实这些我看了就晕!!呵呵 长篇大论是我的最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