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香蕉水刷下槽子才能过内存,求救

楼主(2011-03-16):
  今天接一块杂牌主板,故障现象为挡内存。接到后先用香蕉水清洗内存插槽及内存条后主板成功跑码,机器点亮。
  接下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我把内存拆下后在插上的时候主板又挡内存了,这时测得内存供电、时钟均正常。然后当我用香蕉水再次清洗槽子后插上内存又可以点亮了,拔下内存再插上有点不亮了,就这样反反复复。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样的问题一般出在那里?目前我打过内存的数据地址线阻值都一样,没有存在偏小或偏大,内存插槽也加焊过两次,但都没解决。望高手指教!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换个内存槽吧

网友:
比较奇怪那~

换个槽子吧应该

网友:
你用香蕉水洗的时候是用牙刷还是用钢刷啊 用钢刷刷下吧先

网友:
没用过钢刷。去哪买?

网友:
你没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条换了N个了,看来明天只有换个槽子试下了

网友:
槽子氧化很严重哦 建议换个槽子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也应该换个内存槽试一下 可能真的是氧化很严重

网友:
换内存槽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槽试一试

网友:
用镊子来回划多几下,座子氧化了,不行就换吧。

网友:
我觉得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氧化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呀

网友:
长久之计  换槽子把  一样多收钱 还稳定

网友:
用砂纸来回的擦擦一下

网友:
对,换内存槽看看!

网友:
香蕉水是不是就是洗板水???介绍下

网友:
用砂纸擦里面, 试试效果吧.

网友:
大家的意思都是换槽!!那LZ就试试

网友:
给刷上瘾咯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