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MT506的小液晶

楼主(2011-03-16):
今天修一个MT506的小液晶带触摸屏的..打开后发现高压线圈烧坏..我用笔记本高压板代换后..开始的时候挺好..过10几分钟..触摸屏反应慢..迟钝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很强大很给力

宇光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做下高压条的电磁屏蔽试试。选择好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