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120一体机

楼主(2011-03-16):
   今天接到一台HP M112打印机!提示扫描仪错误6!重装驱动不能解决!最后把扫描部分拆开研究!之前只是怀疑电机坏了!检查了一遍!确定为好的的!但是故障还是没有解决!苦想半天!就把电机拆下来!看了看了!两组齿轮!有些磨损!怀疑齿轮故障!就把齿轮换掉!故障解决!但从是又出现漏光现象!又是苦想半天!拆了装!装了拆!反反复复几遍!问题没有解决!仔细看了看传感器!发现传感器表有赃物!再仔细看是在我在用101粘电机的时候!不小心在传感器上留下胶水!面对此故障!我把传感器上的那点污浊清理掉!装机!问题解决!时候仔细想想!我认为是传感器与电机齿轮走的轨道相对应!就是因为传感器不能和电机准确的复位!造成漏光复印出来的纸张边上有黑边!

网友:
谢谢我己后以到这种故障就好解决了你以后装这东东要特别小丿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看样以后装扫描要主要。

网友:
又见识了

网友:
scanner error 5或6 原来是这个原因呀,学习了1

网友:
以的拆机的时候要仔细认真了

网友:
嗯,做事得认真。不然毛病越高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