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03-16):
今天收到一线AM2的主板,故障是一触发就掉电,心想是短路,先查CPU供电管,共两组,其中一组的上管坏了,拆下来,先上管,上U可以了,用显波器测了一下坏了那组的G极与好的对比了一下,结果,波形不一样,那就把电源蕊片都杀了,是6566的,再测都一样了,换上管子,OK,测了5分钟,各个管子没有温度了,给了客户,过了一天,客户拿回来说用了1个小时就坏了,故障与之前一样,算了,把两组的管都换了,测试了一个多小时,还会烧那一组管,怪了用显波器测,它们的波形与频率都一样的,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组的12V有脱焊的可能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零件松动??

网友:
有没有从电源管理?把它一起换掉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够。

网友:
风扇按好了没有

网友:
PWM芯片和从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吧

网友:
保持了也不一定,脱一下

网友:
MOS不一定全换 可感觉IC要全换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烧一组管,看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反馈应该不会吧?

网友:
不行把那组管子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网友:
管子的质量没事
看看是不是零件的型号不对哦!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有一块板也是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