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6):
接修了两块富士康主板,一块945,一块SIS 775的,两块主板都是通电测试卡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数码管不显示,请问各位大哥是怎么回事,还能修吗?
不显示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你慢慢测吧

网友:
肯定能修了,只是富士康的主板不好修,芯片都是与众不同,芯片很贵

网友:
怎么发了三次,是不是日本地震引起电信的网速别慢所致

网友:
1勇往直前
的帖子
sis 775的不好来,我的习惯是先干U座

网友:
怎么发了三次,是不是日本地震引起电信的网速别慢所致.......好经典!